怎么选用LED的恒流电源

楼主:
大家好!
用的是OSRAM的3030光源,输出功率要求是150W,输出电流是0.6A,怎么选用电源呢?
实际使用的电源功率要比要求的大多少才工作稳定?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谢谢

如果选用700mA的这款,合适吗?

网友:
你只给出型号,并没有给出负载和电源详细参数以及其它资料,谁能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
不合适,光源是0.6A的,用0.7A的驱动电源,对光源不好
不应该这样选
应该从知道光源的正向电压范围上考虑,然后再选择比电流稍微小一些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