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tfs扩展到U盘方法

楼主:
Overlay是什么?
Overlay是一种新型的联合文件系统,类似于透过一片玻璃来画画,而Flash原始的文件系统则是玻璃下面的背景。从外表看在玻璃上画画就和画到背景上没什么不同。如果想要恢复出厂设置,那就把玻璃擦干净即可。

为何要扩容Overlay?
OpenWrt装软件提示空间不足,这时要把rootfs扩展到U盘,可以把软件安装到U盘上去。

扩充前的准备
U盘或者TF卡,格式化成EXT4文件系统。可以使用Widora操作。
  • 将U盘或TF卡插入Widora板,为了避免之前文件系统自动挂载形成干扰,先执行卸载命令: “umount /tmp/mounts/USB-A1/” 或“umount /tmp/mounts/SD-P1” 。实际命令要和挂载的文件夹一致
  • 格式化,U盘使用“mkfs.ext4 /dev/sda”,TF卡使用“mkfs.ext4 /dev/mmcblk0”

生成fstab
  • block detect > /etc/config/fstab
  • vi /etc/config/fstab
  • 修改option 'target' '/overlay',修改option 'enabled' '1'
  • 重启

    root@Widora:/# df -h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rootfs                    9.7M    480.0K      9.2M   5% //dev/root                 5.0M      5.0M         0 100% /romtmpfs                    61.8M     96.0K     61.7M   0% /tmp/dev/mtdblock6            9.7M    480.0K      9.2M   5% /overlayoverlayfs:/overlay        9.7M    480.0K      9.2M   5% /tmpfs                   512.0K         0    512.0K   0% /dev
    root@Widora:/# umount /tmp/mounts/USB-A1/[13147.960000] [EXFAT] trying to unmount...[13147.960000] [EXFAT] unmounted successfullyroot@Widora:/# mkfs.ext4 /dev/sdamke2fs 1.42.12 (29-Aug-2014)/dev/sda is entire device, not just one partition!Proceed anyway? (y,n) yCreating filesystem with 983040 4k blocks and 245760 inodesFilesystem UUID: 0384d82c-f03c-41b8-b3f1-e9ce7988c9e0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done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Creating journal (16384 blocks): done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root@Widora:/# block detect > /etc/config/fstabroot@Widora:/# vi /etc/config/fstabroot@Widora:/# reboot

    root@Widora:~# df -h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rootfs                    3.6G      7.6M      3.4G   0% //dev/root                 5.0M      5.0M         0 100% /romtmpfs                    61.8M     76.0K     61.7M   0% /tmp/dev/sda                  3.6G      7.6M      3.4G   0% /overlayoverlayfs:/overlay        3.6G      7.6M      3.4G   0% /tmpfs                   512.0K         0    512.0K   0% /devroot@Widora:~#
    这样我就把我的U盘作为rootfs了,此时就可以跑很多软件了,比如用opkg 安装nodejs,python等待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ateras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好高级,听起来不错,感觉智伤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