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 120V,1A左右的电源模块

楼主:
我跟老师在做压电陶瓷驱动电源设计,需要使用DC 120V电压,之前一学长采用5块220V--24V变压器,然后整流稳压成直流24V,最后把五路24V电压串起来构成120V电源
现在老师说电源部分要重新设计,5块变压器太复杂了,要简化,要求不变

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变压器将220降压120V,然后整流稳压,这两天查资料好像没人怎么做,作为一名新手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设计
其实,就是最终得到一个DC 120V ,1A左右,功率200W的电源模块
期望懂的各位老师,大佬给些指点,帮帮学生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一个变压器将220降压120V,然后整流稳压”
“其实,就是最终得到一个DC 120V ,1A左右,功率200W的电源模块”
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好像是要做个工频变压器降压再稳压的直流电源。
如果是这样,那么工频变压器可以定做,用到的元器件也容易买到。总成本大约几百元。

网友A:
输出直流120V/1A,即120W,这个功率建议用反激拓扑。
自己设计电路,因为只需要一台,好像有些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变压器将220降压120V,然后整流稳压”
“其实,就是最终得到一个DC 120V ,1A左右,功率200W的电源 ...

是的,我问过卖变压器的他们说可以定做变压器,现在问题是如何把AC 120V变成DC120V,这个具体的设计我没找到合适整流稳压器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直流120V/1A,即120W,这个功率建议用反激拓扑。
自己设计电路,因为只需要一台,好像有些不值得。

TB上有卖的,但是我想自己设计出pcb制成板子,但是目前卡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问过卖变压器的他们说可以定做变压器,现在问题是如何把AC 120V变成DC120V,这个具体的设计 ...

“现在问题是如何把AC 120V变成DC120V”
输出120V1A,整流管1N4007即可。比较麻烦的是变压器副边的交流电压整流后并不稳定,需要稳压。而稳压部分功率耗散相当大,需要比较大的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B上有卖的,但是我想自己设计出pcb制成板子,但是目前卡主了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效率比较低,但制作容易,不需要你具有多少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如果打算搞开关电源,第一只做一台有些不值得(想要学习开关电源则另当别论),第二需要掌握不少基础知识才可以开始搞设计。
据我看,还是买一台开关电源比较上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效率比较低,但制作容易,不需要你具有多少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如果 ...

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能力确实不是很强,我再研究研究吧,实在不行了最后买个现成的

网友:
如果是拿来使用的话,自己设计不如买个明伟的开关电源划算

网友:
要看电源使用场合来决定电源方案,要求不高直接整流滤波
如果对电压有要求,就要稳压输出,120V这么高电压稳压不是好搞,找合适的电源控制IC就不好找

网友:
楼主 我先在也遇到这个驱动电压的问题了 很想请教你 我和你一样驱动这个压电陶瓷,请问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