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软启动电阻以及功率输出的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一个电源模块,3相380AC输入,输出直流母线540v
电源模块标出的功率为22kw
【1】电源模块内部的软启动电阻是30R,40w,这个软启动电阻参数如何选择?
【2】铭牌上的22kw功率怎么理解?是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最大值不超过22kw?因为在选择直流输出母线的截面积时,要根据电源输出最大电流来选择,可以直接用P=UI吗?

网友A:
“电源模块内部的软启动电阻是30R,40w,这个软启动电阻参数如何选择?”
此软启动电阻数值要求不高,不必很准确。其目的是限制启动时过大的输入电流尖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必须将其短路掉,否则其功率耗散太大,根本无法接受。

顺便说一句:怀疑这个30欧40瓦电阻是用于整个模块软启动的电阻,因为30欧对22kW直流输出来说太大。而且这个模块是三相输入,却只有一个启动电阻。

网友A:
“铭牌上的22kw功率怎么理解?”
应该是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乘积的额定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内部的软启动电阻是30R,40w,这个软启动电阻参数如何选择?”
此软启动电阻数值要求不高,不必 ...

确实是整个模块的软启动电阻,您说30Ω对于22kw的直流输出模块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是根据p=u2÷R,功率消耗角度来说吗?工作起来后它就被短路掉了。还有就是既然数字不必太精确,那该软启动电阻的功率如何确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铭牌上的22kw功率怎么理解?”
应该是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乘积的额定值。

额定值功率按照定义来说,就是让用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的功率,但是对于这个电源模块,如果用三相调压器,从0到380之间任意给输入,电源输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可以工作,所以就迷惑了?难道这里的额定22kw,是指任一时刻的输出电压和此时的输出电流乘积?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整个模块的软启动电阻,您说30Ω对于22kw的直流输出模块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是根据p=u2÷R,功 ...

如果确实是软启动电阻,那么这个电阻是短时工作,每次启动时工作时间很可能不到1秒,甚至可能只有0.2秒。在这么短时间内,电阻耗散的功率可以远远大于额定值。
各种电阻耐短时间冲击的能力,大不相同。膜式电阻(金属膜、氧化膜或者碳膜)耐冲击能力就比较差,最好的是金属线绕制的电阻。所以,对膜式电阻来说,冲击功率只能是冲击功率的几倍,对金属线绕制的所谓线绕电阻,冲击功率就可以用到额定功率的几十倍。
只能说:软启动电阻的额定功率是估计然后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定值功率按照定义来说,就是让用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的功率,但是对于这个电源模块,如果用三相调压器,从 ...

”这个电源模块,如果用三相调压器,从0到380之间任意给输入,电源输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可以工作“
那么输出直流母线电压540V就是输入为三相380V时的输出电压,22kW就是输入为三相380V时的输出功率。
最大连续工作输出电流为22000W/540V=40.7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软启动电阻,那么这个电阻是短时工作,每次启动时工作时间很可能不到1秒,甚至可能只有0.2秒。 ...

谢谢,您又说对了,这里用的是金属绕线电阻当做软启动电阻,根据您说的方法,绕线电阻的冲击可以是额定的几十倍,工作时刻瞬间,用22kw÷40w=550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电源的铭牌上的功率是输出功率,也是正常输出的最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铭牌上的功率是输出功率,也是正常输出的最大功率。

谢谢,多问一句,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吗?或者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吗?

网友C:
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吗?是,实际使用的80%以下
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吗?不一定是,最大功率下,不一定能持续最大电流。一般在最高电压或者最低电压输入时,输出的功率都会下降

网友:
最大功率是电源能承受的最大输出功率。也叫峰值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又说对了,这里用的是金属绕线电阻当做软启动电阻,根据您说的方法,绕线电阻的冲击可以是额定的 ...

不能这样理解。启动电阻在上电合闸之后瞬间所承受的功率并不一定是22kW,可能比22kW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多问一句,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吗?或者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吗?

不一定。
对此模块来说,很可能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但对其它电源设备来说,连续输出的最大功率未必就是额定功率,连续输出的最大电流也未必是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吗?是,实际使用的80%以下
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吗?不一定是,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启动电阻在上电合闸之后瞬间所承受的功率并不一定是22kW,可能比22kW更大。

两个问题,一起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对此模块来说,很可能正常输出最大功率就是额定功率,连续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额定电流。但对其它 ...

哦,对了,说起功率输出,还有问题请教
一般的电烧水壶,图中那样的
都是从墙上220VAC取电,比如壶的功率是500W
如果按照之前的讨论思路
是不是还要知道从烧水底座出来的电压
500w再除以这个电压才是输出电流?谢
(和这个类似的还有电吹风,1500w功率,也是220v输入,情况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说起功率输出,还有问题请教
一般的电烧水壶,图中那样的
都是从墙上220VAC取电,比如壶的功 ...

烧水壶底座出来的电压和墙上插座的电压相差无几(只差联接导线上的压降),可以视为等同。烧水壶通过的电流等于500W除以额定电压(220V)。电吹风通过的电流为1500W除以额定电压(220V)。
但对于交流异步电动机,不能这样计算。恰好技术交流版面现在有篇《电动机如何选择交流接触器、空开、过热继电器》,里面谈到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流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水壶底座出来的电压和墙上插座的电压相差无几(只差联接导线上的压降),可以视为等同。烧水壶通过的电流 ...

看看这个帖子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水壶底座出来的电压和墙上插座的电压相差无几(只差联接导线上的压降),可以视为等同。烧水壶通过的电流 ...

有个问题求证
三相380Ac输入,全桥整流540VDc母线输出的电源模块,,母线电容等效以后是800v/3400uf  ,如果用340Ω/4000w的电阻(由5个68Ω/800W的功率电阻串联构成)给母线电容放电,计算放电时间
根据一阶电路的知识,充电要大约3-5个时间常数
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放电时间是5RC,即5×340×3400÷1000000=5.78秒?
那取不同的R或者C的值,岂不是时间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求证
三相380Ac输入,全桥整流540VDc母线输出的电源模块,,母线电容等效以后是800v/3400uf  , ...

“那取不同的R或者C的值,岂不是时间不一样?”
那是当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取不同的R或者C的值,岂不是时间不一样?”
那是当然。

那么我刚才的计算正确吗?
“根据一阶电路的知识,充电要大约3-5个时间常数
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放电时间是5RC,即5×340×3400÷1000000=5.78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我刚才的计算正确吗?
“根据一阶电路的知识,充电要大约3-5个时间常数
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放电时 ...

根据一阶电路的知识,完全充电或者完全放电的时间为无穷大。
3RC放电,大约是放到初始值的5%,5RC放电,大约是放到初始值的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一阶电路的知识,完全充电或者完全放电的时间为无穷大。
3RC放电,大约是放到初始值的5%,5RC放电 ...

明白了,再去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