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discovery板卡实现USB_device读卡器

楼主:
学习了f767的USB相关例程,本想直接移植到f769,但是f767的例程里面没有USB的PHY,不能实现高速,而f769的板载有PHY可以实现高速功能,
见上图,是板载的PHY芯片,可以实现USB是高速传输,
既然不能直接移植,就只能通过官方的例程移植了,于是在之前实现的SD卡移植fatfs的例程的基础上继续移植实现USB-slave读卡器的功能。参考官方的相关例程,准备好了目录及相关源文件,见下图
其中pcd_usb.c文件是转化的官方例程的stm32f7xx_hal_pcd.c和stm32f7xx_ll_usb.c及相关的头文件而来的usb相关配置及操作的函数,就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主要讲解一下usbd_conf.c和usbd_storage.c。而usbd_desc.c这个文件本就是官方为配置板卡的,所以不用任何改动即可。
在usbd_conf.c里面需要改动的有HAL_PCD_MspInit()函数,里面是USB相关的IO口配置及初始化。
/* Configure USB FS GPIOs */
*(uint32_t *)0x40023830 |= 7<<0 | 3<< 7;
/* CLK */
GPIO_Set(GPIOA,PIN3|PIN5,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PA9,PA10,复用功能,上拉输出
GPIO_AF_Set(GPIOA,3,10); //PA3
GPIO_AF_Set(GPIOA,5,10); //PA5
/* D1 D2 D3 D4 D5 D6 D7 */
GPIO_Set(GPIOB,PIN0|PIN1|PIN5|PIN10|PIN11|PIN12|PIN13,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PA9,PA10,复用功能,上拉输出
GPIO_AF_Set(GPIOB,0,10); //PA3
GPIO_AF_Set(GPIOB,1,10); //PA5
GPIO_AF_Set(GPIOB,5,10); //PA5
GPIO_AF_Set(GPIOB,10,10); //PA5
GPIO_AF_Set(GPIOB,11,10); //PA5
GPIO_AF_Set(GPIOB,12,10); //PA5
GPIO_AF_Set(GPIOB,13,10); //PA5
/* STP */
GPIO_Set(GPIOC,PIN0,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PA9,PA10,复用功能,上拉输出
GPIO_AF_Set(GPIOC,0,10); //PA3
/* NXT */
GPIO_Set(GPIOH,PIN4,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PA9,PA10,复用功能,上拉输出
GPIO_AF_Set(GPIOH,4,10); //PA3
/* DIR */
GPIO_Set(GPIOI,PIN11,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PA9,PA10,复用功能,上拉输出
GPIO_AF_Set(GPIOI,11,10); //PA3
/* Enable USB HS Clocks */
*(uint32_t *)0x40023830 |= 3<< 29;
prioritygroup = 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 Set USBHS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OTG_HS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prioritygroup, 0x0F, 0));
/* Enable USBHS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OTG_HS_IRQn);
里面有相关的注释,不用过多讲解,其他的函数不需要改动,
在usbd_storage.c里面需要改动的有
STORAGE_GetCapacity()函数按下面更改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16_t *block_size)
{
SD_CardInfo info;
int8_t ret = -1;
SD_GetCardInfo(&info);
ret = 0;
return ret;
}
STORAGE_IsReady()函数按下面更改
int8_t STORAGE_IsReady(uint8_t lun)
{
static int8_t prev_status = 0;
int8_t ret = -1;
if(prev_status < 0)
{
sdcard_init();
prev_status = 0;
}
else if(prev_status == 0)
{
prev_status = -1;
}
return ret;
}
STORAGE_Read ()函数按下面更改
int8_t STORAGE_Read(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int8_t ret = -1;
SD_ReadBlocks((uint8_t *)buf, blk_addr, blk_len, 1000);
ret = 0;
return ret;
}
STORAGE_Write()函数按下面更改
- int8_t STORAGE_Write(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 int8_t ret = -1;
- SD_WriteBlocks((uint8_t *)buf, blk_addr, blk_len, 1000);
- ret = 0;
- return ret;
- }

好了,全部更改完成,编译通过,可以增加在main函数里面的初始化了
直接把官方例程中的代码拷贝过来即可
- /* Init Device Library */
- USBD_Init(&USBD_Device, &MSC_Desc, 0);
- /* Add Supported Class */
- USBD_RegisterClass(&USBD_Device, USBD_MSC_CLASS);
- /* Add Storage callbacks for MSC Class */
- USBD_MSC_RegisterStorage(&USBD_Device, &USBD_DISK_fops);
- /* Start Device Process */
- USBD_Start(&USBD_Device);

编译完成,下载,在设备管理器会出现如下
其中便携设备的H盘,磁盘驱动器的STM Product USB Device还有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的USB大容量存储设备,说明移植成功,和直接下载官方例程是一样的效果。
发贴于2018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