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掉电不运行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一直是调试的,没想到程序调试好了,遇到这么个事,非常郁闷,各位大神还请伸出援助之手看看,过程是这样的,编译用的是28335.cmd文件,编译成功之后调试,擦除flash和下载程序都没有问题,并且在退出调试运行之后,程序仍然可以运行,把仿真器拔掉(两头都拔掉)程序依然可以运行,但是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行了,没有任何反应,cmd文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之前用过,源文件中包含codestartbranch.asm。弄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求教论坛大神帮忙看看,小弟感激不尽。

更多操作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么说来应该是boot区代码掉了,调试能跑,掉电不能跑,也就是无法启动,肯定是先前清空了flash,把boot区给清了。把bootloder 按说明先刷入一下,应该就可以了,还有好像28335boot需要GPIO上拉来设定启动指向,看一下boot rom的user guide参考TI 社区的贴子

网友:
管理 335 bootmode 的那几只 pin 的高低电平选择对了没有?

网友:
不仅要替换cmd文件,还有几个文件要添加的,DSP2803x_CodeStartBranch.asm(比如我用的是2803x的片子),DSP2803x_usDelay.asm这个也是需要的,楼主搜一下帖子,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应该是boot区代码掉了,调试能跑,掉电不能跑,也就是无法启动,肯定是先前清空了flash,把boot区给 ...

大哥,谢谢啦,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问了这么多人,只有你一语中的啊,看来对dsp的理解很深啊,确实是每次烧写程序都忘了烧写bootloader,再次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