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DIY】音频校音器之5

楼主:
音频校音器之5——程序编译和测试
1、根据范例程序可以逐个如上述方式创建工程,编译并测试运行。
2、首先是ADC
在CH554中,共有4个ADC通道,是AIN0-3,对应着引脚1,2,3,11。在开发板上是P10,P11,P12。
然后创建工程,编译程序,下载生成hex文件,

然后启动串口调试器,显示对各个通道轮询的结果,

参考代码
#include "..\Public\CH554.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pragma  NOAREGS

void main( )
{
    UINT16 i;
    UINT16 j = 0;
    CfgFsys( );                                                                //CH554时钟选择配置
    mDelaymS(20);
    mInitSTDIO( );                                                             //串口0初始化
    printf("start ...\n");

    ADCInit( 0 );                                                              //ADC时钟配置,0(96clk) 1(384clk),ADC模块开启

#if ADC_INTERRUPT                                                              //ADC中断方式
    EA = 1;
    while(1)
    {
      for(i=0;i<4;i++){
        printf("AIN%02x ",(UINT16)i);                                                             //ADC采样通道打印显示,调试用
        ADC_ChannelSelect( i );                                                //ADC采样电源开启和通道设置,i(0-3)表示采样通道
        ADC_START = 1;                                                         //开始采样,采样完成进入中断
        mDelayuS(30);                                                          //等待采集完成才能切换至下一通道
      }
    }
#else
    while(1)                                                                   //ADC 查询方式
    {
      for(i=0;i<4;i++){
        printf("AIN%02x ",(UINT16)i);
        ADC_ChannelSelect( i );                                                //ADC采样初始化
        ADC_START = 1;                                                         //开始采样,采样完成进入中断
        while(ADC_START);                                                      //ADC_START变为0时,表示采样完成
        printf("DATA: %02x\n",(UINT16)ADC_DATA);
        mDelaymS(100);                                                         //模拟单片机干其他事
      }
    }
#endif
}

3、然后测试GPIO程序,
在串口调试器显示,每个循环一个‘.’

开发板的LED0和LED1闪烁,

参考代码,
#include "..\Public\CH554.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pragma  NOAREGS

sbit LED0 = P1^6;
sbit LED1 = P1^7;

void main( )
{
    UINT16 j = 0;
    CfgFsys( );                                                                //CH554时钟选择配置
    mDelaymS(20);
    mInitSTDIO( );                                                             //串口0初始化
    printf("start ...\n");
    Port1Cfg(1,6);                                                             //P16设置推挽模式
    Port1Cfg(1,7);                                                             //P17设置推挽模式
    LED0 = 0;
    LED1 = 0;

    GPIOInterruptCfg();                                                        //GPIO中断配置函数
    EA = 1;
    printf("Run");
    while(1){
      printf("*");
      LED0 = ~LED0;
      LED1 = ~LED1;
      mDelaymS(100);
    }
}

4.这样开发环境测试通过。

网友A:
提醒一下,这个芯片的内部的ROM Flash只能擦写200次左右,这种例程玩多了之后可能无法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这个芯片的内部的ROM Flash只能擦写200次左右,这种例程玩多了之后可能无法下载了。

感觉这点比较坑

网友B:
哈哈,我也刚想提醒楼主 只能烧写200次左右。估计楼主用掉20次了吧?

我的板子刚到,还是先看资料再开始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刚想提醒楼主 只能烧写200次左右。估计楼主用掉20次了吧?

我的板子刚到,还是先看资料再开始 ...

谢谢。这还没开始DIY呢。要是参数没错,我应该会刷爆几个。
不过,通常这个是一个保证参数。200以内没问题,刷400个大多数也不会出问题,所以,放心去用吧。

网友:
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