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如何选择交流接触器、空开、过热继电器

楼主:
  电机如何配线?选用断路器,热继电器?
  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考虑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配线,选用断路器,热继电器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一台三相电机,除知道其额定电压以外,还必须知道其额定功率及额定电流,比如:一台三相异步电机,7.5KW,4极(常用一般有2、4、6级,级数不一样,其额定电流也有区别),其额定电路约为15A 。
1、断路器:一般选用其额定电流1.5-2.5倍,常用DZ47-60 32A,
2、电线: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15A,选择合适载流量的电线,如果电机频繁启动,选相对粗一点的线,反之可以相对细一点,载流量有相关计算口决,这里我们选择4平方,
3、交流接触器,根据电机功率选择合适大小就行,1.5-2.5倍,一般其选型手册上有型号,这里我们选择正泰CJX2--2510,还得注意辅助触点的匹配,不要到时候买回来辅助触点不够用。
4、热继电器,其整定电流都是可以调整,一般调至电机额定电流1-1.2倍。
  断路器 继电器 电机 配线

  电机如何配线?
(1)多台电机配导线:把电机的总功率相加乘以2是它们的总电流。
(2)在线路50米以内导线截面是:总电流除4.(再适当放一点余量)
(3)线路长越过50米外导线截面:总电流除3.(再适当放一点途量)
(4)120平方以上的大电缆的电流密度要更低一些,
  断路器:

(1)断路器选择: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2.5倍,整定电流是电机的1.5倍就可以了,这样保证频繁启动,也保证短路动作灵敏。
  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是1.1倍。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选择是电机流的2.5倍。这样可以保证长期频繁工作。
其他答案
根据电流来选择 但一定要留有余量
  看电机的铭牌,电流有好大,只有热继电器要选合适的,其它东西的电流大一倍就可以了。
  主要取决与电动机的功率,也就是工作电流的大小,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比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要大些,空气开关应大于或等于接触器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一般有调节范围,应该把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包括在热继电器电流调整的范围内即可.电缆可根据电机电流的大小及长度进行选择,15KW内近距离每平方毫米铜电缆可带3.5KW左右.
  额定功率就是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的功率,计算公式是电流等于功率除以(1.732乘以电压乘以功率因数再乘以效率)功率因数一般选0.85,效率一般选取0.9.

网友:
额定功率就是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的功率,计算公式是电流等于功率除以(1.732乘以电压乘以功率因数再乘以效率)功率因数一般选0.85,效率一般选取0.9.

网友:
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在过电流保护设定时要考虑启动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