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表怎么制作

楼主(2018-04-04):
来自手机
秒表怎么制作
大佬们stc单片机秒表怎么写,四个数码管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用一个变量记秒,然后把秒按60进制显示出来,再用一个变量记分,再用一个记时。

网友B:
楼上说了原理,然后你的数码管可以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或者直接通过单片机来完成扫描显示。定时器使用最高的中断等级,然后主程序就是不停的扫描驱动数码管或者还要检测几个外部按键,比如暂停或者开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