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28335控制永磁同步电动机,运行构建1和构建2时电机启动震动,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是初始位置没有找的原因吗。
有没有同步电机启动的资料推荐一下。
刚开始学,可能表述不正确,请谅解。

网友:
  有木有人

网友A:
最好分享控制电路、波形、程序看一下
启动阶段如下:lock1阶段、lock2阶段、强制同期阶段、拉升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分享控制电路、波形、程序看一下
启动阶段如下:lock1阶段、lock2阶段、强制同期阶段、拉升阶段

PWM 波形是那样子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影响没有。还需要观测什么波。

PWM波是这样的。

PWM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 波形是那样子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影响没有。还需要观测什么波。

相电流的波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