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PCB

楼主:
5芯积分
我画的心电采集的板子,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波形根本不对,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电脑,我测了ad620输出波形,引脚有很小的输出(只有正的,应该是对的),但是测低通滤波器的输出波形就是0了,最后的输出应该是是乱七八糟的梯形波,请问大神这块PCB的问题在哪?是我画的不对还是原理本身就有问题?原理图和PCB在附件里

网友:
你直接把电路图贴上来吧,你发文件包大家都会懒得下载来看的,或者未必有对应的软件,另外,你调试这类模拟电路,没有必要的仪器,很难做得好的。

网友A:
R3可以去掉吧,你查看一下 INA128里面的图

网友:
有这么多问题,建议把图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可以去掉吧,你查看一下 INA128里面的图

芯片ina128我还换过ne5528和TLC2252之类的,我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