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全波整流输入信号的波形问题

楼主:
请教:

  如上图是使用Multisim 10.0 仿真的桥式全波整流输入信号,在示波器中,为什么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是正常的正弦信号,而负半周的信号却被削弱那么多

网友A:
负半周跑到上面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跑到上面了呀

  您好,为什么输出信号(绿色)与输入信号(红色)重叠的那半周期,输入信号没有被削弱啊?

网友C:
因为你现在量到的输入信号(红线)正半周是输出电压加二极管压降,而负半周是地电位加二极管压降。如果在输入与二极管之间串入电阻量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为什么输出信号(绿色)与输入信号(红色)重叠的那半周期,输入信号没有被削弱啊?

桥式全波整流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效果。楼主可以阅读电子工程相关书籍。

网友:
  其实对此问题不必太在意,因为你在仿真时已经明确输入就是正弦波。

网友C:
   这是电压测量参考点的问题,参考点不同,结果不一样。正弦波电压波形的参考点是变压器的两端,而仿真示波器默认“地”为参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现在量到的输入信号(红线)正半周是输出电压加二极管压降,而负半周是地电位加二极管压降。如果在输 ...

您好,我已经明白了 ,我又仿真了一张图,刚好可以用您的回答来解释
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压测量参考点的问题,参考点不同,结果不一样。正弦波电压波形的参考点是变压器的两端,而仿真示 ...

非常感谢您  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式全波整流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效果。楼主可以阅读电子工程相关书籍。

谢谢您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