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51单片机 制作的扫码器(枪不用管) (要程序)

楼主:
实现的功能:枪扫描后,发出滴声,经过单片机处理,能显示物品种类~~~求救,悬赏全部身家

网友:
这个单靠单片机估计意义不大,就单单一个现实物品名称就需要一个数据库了。

网友:
有串口接口的那种扫码枪,找一个厂家,要数据手册,有固定的通讯格式和数据格式。你主要做的其实是解析数据,保存,并分类记录。这里面要显示还涉及到上位机设计吧。

网友:
你都要显示物品种类了,那就得有一个数据库,扫描枪输一般是两种,一是通中232串口,另一种是USB模拟键盘输入。要程序有毛用?没有数据库,谁能给你程序,没有扫描枪的接口方式,谁也给不了你程序呀,你这种人,别求大神了,另外你身家也不高。要提问题首先带着脑子来提问,不是求这,求哪。要人帮你起码要尊重所有回答你的人。如果你什么也不懂,需要思路,那有人会回复你大约的思路,如果你只是程序不懂,也有人教你程序怎么玩。但是这种不经大脑的提问很值得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