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数器(要有分频)

楼主:
内容如下列图片

网友:
图片看不清。
发张清楚一些的图,否则没办法帮你。

网友:
设计题目7: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一、任务与要求
设计一个电子密码锁电路,要求电子器件设计制作密码锁的控制电路,使之在输入正确的代码时,输出信号以启动执行机构动作,并且用红、绿LED指示关锁、开锁状态。具体要求如下:
自制稳压电源。
密码锁控制器中存储一个4位代码,当开锁按扭开关(可设置6至8位,其中只有4位有效,其余2至4位为虚设)的输入代码等于存储代码时启动开锁控制电路,并且用绿灯亮、红灯灭表示开锁状态。
从第一个按扭触动后的5秒内若未能将锁打开,则电路自动复位并由扬声器发出持续10至20秒的报警信号,同时用绿灯灭、红灯亮表示关锁状态。
要求性能可靠、操作简便。
扩展部分:密码锁控制器中存储的4位密码可以修改。开锁信号可以推动机械执行构件(例如:利用继电器使电磁铁吸合拉动物件)产生动作。
二、设计方案

网友:
任务挺清楚的,是课设还是毕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