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的room格式复制的问题的请教

楼主:
请问:我在AD设计多通道电路PCB时,相同的模块进行room格式复制,为什么只是room大小变了,布局布线没有跟着变化?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检测一下选择Copy Room Formats时勾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选择Copy Room Formats时勾选项

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谢谢!

要把两个room之间的元器件通道对应上,修改元器件相关配置
或者多通道原理图没设计好

网友:
大概步骤:
多通道原理图要在同一个工程下面新建一个空原理图
选择Design/CreateSheetSymbolFromSheetorHDL
复制相同的原理图
添加正确的封装,导入到PCB时,每一个room不要删,注意观察几个room里的相同元件的命名要有区别,
选中一个room的所有元件点击Tools/ComponentPlacement/ArrangeWithinRectangle命令
这时复制
design/room/copyroomforma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步骤:
多通道原理图要在同一个工程下面新建一个空原理图
选择Design/CreateSheetSymbolFromSheetorH ...

我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板子是修改以前的版本,room早就删除了,我现在要对这几个相同模块重新布局布线,现在是模块1的布局布线已经做好,然后几个相同的模块同时添加room后,复制模块1的格式,但是,复制后只是room大小尺寸和布线复制过去了,元器件布局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该怎么操作解决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