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
图片是我的串口函数,然后我调试的时候,不管我想串口输入的是什么,返回的都是00 00 00 00

网友A:
查一下程序的波特率和PC端的串口程序中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程序的波特率和PC端的串口程序中是否一致。

一样,都是115200,写的串口中断程序的意思是取收到的数据的前八位,但是现在显示的并不是前八位,而是都是0,我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
我想做的是,别人发给我一串数据,我把他拆分开来,然后判断发给我的数据是否合理,可是现在我拆不开数据,所以根本没法判断

网友B:
first = (uctemp & 0xff00 ) << 8;
这句话有问题,first永远都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rst = (uctemp & 0xff00 )

应该怎么改呢?
不过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因为每次都是发送一个字节,所以和0xFF00&都会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怎么改呢?
不过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因为每次都是发送一个字节,所以和0xFF00&都会是0.

“first = (uctemp & 0xff00 ) << 8;”
看你的样子是想对uctemp取高字节。
我做了下分解,以便你理解。否则,一堆括号,你看着都晕。
unt16_t temp = (uint_16)(uctemp & 0xff00 );
first = (uint8_t)(tem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