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SPI设置

楼主:
首先注意几个问题:
    1,SPI通信时,双方的时序(相位,极性)必须一致(看后面SPI四种时序设置)
    2,主机设置时钟,从机不需要设置时钟.
    3,时钟引脚上,在有数据传输时,才有时钟,没有数据传输时,则没有时钟

经测试下面程序在msp430F149上实验成功,用于两个板子通信
主机:
(SPI.C)
#include
#define USPI3ON P3SEL |= 0X0E
#define USPI4ON P3SEL |= 0X0F
char TxFlag=1;
char RxFlag=0;
void ClkInit()
{
    char i;
    BCSCTL1&=~XT2OFF;
    IFG1&=~OFIFG;
    while((IFG1&OFIFG)!=0)
    {
      for(i=0;i<0xff;i++)
        IFG1&=~OFIFG;
    }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3;
}

char SpiMasterInit(long baud,char dataBits,char mode,char clkMode)
{
    long int brclk;
    U0CTL |= SWRST;

    U0CTL |= SYNC+MM;
    U0TCTL |=SSEL0;
    U0BR0 =0X02;
    U0BR1 =0;
//这里可以设置波特率,为了测试时简单就省略啦
  /*if(baud<=16364)
    {
      U0TCTL |= SSEL0;
      brclk = 32768;
    }
    else
    {
      U0TCTL |=SSEL1;
      brclk=1000000;
    }
    if(baud<300||baud>115200)
    {
      return 0;
    }

    int fen = brclk / baud;
    if(fen<2)return (0);
    else
    {
      U0BR0 = fen / 256;
      U0BR1 = fen % 256;
    }*/

    switch(dataBits)
    {
    case 7:case'7':U0CTL &=~CHAR;break;
    case 8:case'8':U0CTL |=CHAR;break;
    default:return 0;
    }
      switch(mode)
    {
    case 3:case'3':U0TCTL |=STC; USPI3ON;break;
    case 4:case'4':U0TCTL &=~STC;USPI4ON;break;
    default:return 0;
    }
    switch(clkMode)
    {
    case 0:case'0':U0TCTL &=~CKPH;U0TCTL &=~CKPL;break;
    case 1:case'1':U0TCTL &=~CKPH;U0TCTL |= CKPL;break;
    case 2:case'2':U0TCTL |= CKPH;U0TCTL &=~CKPL;break;
    case 3:case'3':U0TCTL |= CKPH;U0TCTL |= CKPL;break;
    default:return 0;
    }
    ME1 |= USPIE0;
    UCTL0 &= ~SWRST;
    IE1 |= URXIE0+UTXIE0;
    return (1);
}
void SpiLpm()
{
  if(U0TCTL&SSEL0)LPM3;
  else LPM0;
}

void SpiWriteDat(char c)
{
  while(TxFlag==0);
  TxFlag=0;
  U0TXBUF=c;
}

char SpiReadDat()
{
  while(RxFlag==0);
  RxFlag=0;
  return (U0RXBUF);
}

char SpiWriteData(char c)
{
  SpiWriteDat(c);
  return SpiReadDat();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Rx()
{
  RxFlag=1;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Tx()
{
  TxFlag=1;
}

(main.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SPi.h"

void main()
{
    char f,d=0x02;
    char e=0x02;

    WDTCTL=WDTPW+WDTHOLD;
    ClkInit();
    SpiMasterInit(16362,8,3,0);
    _EINT();
    while(1)
    {
    SpiWriteDat(d);
    f=SpiReadDat();
    if(f==e)
    {
      d++;
      e++;
    }
    }
}
从机程序:基本一样,就是没有时钟设置,以及设置成从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