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BRD文件转化为AD的pcb文件

楼主:
求 大佬帮忙将BRD文件转化为AD的pcb文件,自己怎么转都失败

inddr.brd

网友:
import功能试试

网友A:
每次转的时候都说我没安装cadence,但是我明明安装好了也打开了,还请高手帮忙转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转的时候都说我没安装cadence,但是我明明安装好了也打开了,还请高手帮忙转转吧

打开AD软件,import的时候注意下你是否安装了cadence插件,并不是说你本身有没安装cadence软件。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安装插件,就要检查下插件的路径对不对,有可能你当初安装了后把插件位置进行移动了或者把实际插件文件给删除了,我碰到好多个网友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cadence17.2  brd转不了

网友:
Brd的PCB要16.2以下版本才容易转换,高版本转换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