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功率放大器原理图

楼主:
  功率放大器OPA2544的两种使用方法,一种是一端接地的驱动,另一种是桥式驱动

请问,两个原理图中红色方框内的电容串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前一图,1欧电阻(注意电阻相当小)与0.01uF电容串联,再并联于负载,是因为电动机为带有电感性的负载。这个电阻电容串联电路具有电容性,与带有电感性的负载并联,可以抵消负载的电感性,使功率放大器的总负载接近电阻性。

网友:
后一电路,猜测是因为放大器B只有有限带宽,致使其输出对输入有滞后(B输出对A输出落后一点)。加入3nF和1千欧电阻后,对放大器B信号进行相位修正,使其输出对输入的滞后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1欧电阻(注意电阻相当小)与0.01uF电容串联,再并联于负载,是因为电动机为带有电感性的负载。这个 ...

你好,运放输出端接感性负载有啥危害呢?会影响运放不稳定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运放输出端接感性负载有啥危害呢?会影响运放不稳定吗?谢谢!

不稳定是有可能的。
但更严重的是放大器输出接感性负载且输出幅度很大时可能使放大器中管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