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it上的51822是采用这款模块吗?

楼主:
 newbit上的51822是采用这款模块吗? 那我用其他也是DAPLINK来调试51822也可以的吗?

网友A:
DAPLINK支持的,本身nrf51822就是M内核MCU的蓝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PLINK支持的,本身nrf51822就是M内核MCU的蓝牙

newbit里的51822里需要先烧制什么HEX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wbit里的51822里需要先烧制什么HEX文件吗?

不用

网友C:
使用stlink也可以的,不过调试蓝牙的时候首先需要烧录stack,也就是s110代码,这个是十六制文件,因此最好使用jlink,我的使用自己做的烧录工具,效果不错(⊙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stlink也可以的,不过调试蓝牙的时候首先需要烧录stack,也就是s110代码,这个是十六制文件,因此最好使 ...

那newbit烧STACK了?

网友D:
印像中Newbit不支持调试的,都是直接丢编译好的文件进去就行了。加个DAPlink按理就等于是Newbi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印像中Newbit不支持调试的,都是直接丢编译好的文件进去就行了。加个DAPlink按理就等于是Newbit了

电脑通过DAPLINK,烧制51822
或者直接手机,IPAD蓝牙烧制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脑通过DAPLINK,烧制51822
或者直接手机,IPAD蓝牙烧制程序?

通过手机蓝牙连接Newbit需要刷个连接用的固件进去。空51822+DAPlink是不能直接蓝牙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过手机蓝牙连接Newbit需要刷个连接用的固件进去。空51822+DAPlink是不能直接蓝牙连接的。

固件?那里可以找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那里可以找的到啊?

记得就是在这里面面,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随便写一个最简单的编译完成后通过DAPlink 丢到51288里面,以后就可以蓝牙连了,新的51288是不能直接蓝牙的。 具体请多试一下吧,如果我说的有错误,请回复一下正确的方法,方便以后大家看贴能找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