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请看图片,百度了一下是利用节点法求Vb/Vs,可是节点法不是在一个网络中使用的吗?有大神能帮解一下吗?

网友:
没错,确实是使用节点法来计算各点电压。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b点呢?b点也能使用节点方程吗?

网友:
假设没有负载

网友:
可以用的啊

网友A:
做出来和标准答案(看他们以前报告写的)不一样,算几遍了。

报告里的

报告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和标准答案(看他们以前报告写的)不一样,算几遍了。

B点自己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点自己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对,照这样算,也没有算出来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点自己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你这个等式错误大了去了!
注意:VB是运放的输出端,这一节点的电流中必然包含运放的输出电流,你的等式却假定运放的输出电流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等式错误大了去了!
注意:VB是运放的输出端,这一节点的电流中必然包含运放的输出电流,你的等式 ...

那这个应该怎么求传递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应该怎么求传递函数

6楼的方程就是!关键是你没有理解那个方程的意义。
这个电路中一共4个电压节点:VS,VT,VA,VB。其中VS是源,VB是输出,传递函数是VB/VS,所以要消去VT,VA两个节点电压。但是根据运放的虚短路特性可知VT=0,所以实际上只要消去一个VA即可。
为此写出两个节点电流方程:
VT节点,共有三个电流,代数和等于0,就是6楼的第一个方程。
VA节点,共有三个电流,代数和等于0,就是6楼第二个方程。

网友B:
说得更明白一点,补充一下:
6楼第一个方程可以改写为
(VS-VT)/RS+(VA-VT)/RF1+(VB-VT)/(1/SC1)=0
6楼第二个方程可以改写为
(VT-VA)/RF1+(VB-VA)/RF2+(0-VA)/(1/SC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更明白一点,补充一下:
6楼第一个方程可以改写为
(VS-VT)/RS+(VA-VT)/RF1+(VB-VT)/(1/SC1)=0
6楼第 ...

这个我也写了。化简之后是一样的。关键把Vt=0忘了,做出来了,老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