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850的中断问题

楼主:
#pragma interrupt INTRLIN31UR0 RL31UR0_Interrupt
__interrupt void RL31UR0_Interrupt(void)
{
}

为什么这种写法,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啊?

CS+生成的代码是这种格式的#pragma,但始终无法进入中断处理函数,Debug过程中看到中断标志位已被置位。
/***********************************************************************************************************************
* Function Name: r_Config_UART1_interrupt_send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ART1 send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pragma interrupt r_Config_UART1_interrupt_send(enable=false, channel=121, fpu=false, callt=false)
void r_Config_UART1_interrupt_send(void)
{
   if (g_uart1_tx_count > 0U)
   {
      RLN31.LUTDR.UINT16= *gp_uart1_tx_address;
      gp_uart1_tx_address++;
      g_uart1_tx_count--;
   }
   else
   {
      r_Config_UART1_callback_sendend();
   }
}

还有查看寄存器的过程中发现串口发送的过程jLEST寄存器的Bit error的错误标志位被置位,请问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EI Leve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s中的TBxxx字段设置。RH850默认的是按中断你优先级分配的中断处理函数,一个优先级公用一个中断函数;如果想单独处理,需要设置中断向量指向方式,并且将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写入对应地址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