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突然出现烧不进程序,疑似被锁死求解

楼主:
程序编译没问题,点击debug后弹出下面的错误:

在console里面的提示: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3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be affected. Please consider modifying your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Values at address 0x0801A@program do not match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 GEL: File: D:\Users\gao\workspace_v7\TestNewPro\Debug\TestNewPro.out: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fxs

网友:
在网上找的都是和芯片锁死相类似,但是一般不是只会出现在烧写flash的时候嘛,我在调试的时候烧写的是ram

网友: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TestDAAD.h"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_DA_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Init_Spi();

    Init_TLV5636();
    Delay_ms(10);
    Offset_Tx(2.5);

    ERTM; //最高优先级的实时调试事件

    //Delay_ms(10);

    while(1)
    {
        //Mcbsp_TX_SCLK();
        //Delay_ms(10);
        //Offset_Tx(2.5);

    }

}

网友:
是不是原来烧写正常?从正常到不正常你都干了什么?

网友:
这个似乎是CMD文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方法啊,愁死了

网友:
我的能连开发机,不能下载下列提示:那位给看下,C28xx: GEL Output:
Device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GEL Output:
Device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lash Programmer: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ile Loader: Memory write failed: Unknown error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如何解决( ▼-▼ )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