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
 我要做1S捕捉脉冲上升沿数量,需要用定时器么,如果要用定时器,下面的寄存器大概用哪些呢?
uint32 GCR; / ** <0x0000:全局控制寄存器* /
    uint32 PFR; / ** <0x0004:预分频因子寄存器* /
    uint32 ADDR; / ** <0x0008:当前地址寄存器* /
    uint32 OFF1; / ** <0x000C:中断偏移寄存器1 * /
    uint32 OFF2; / ** <0x0010:中断偏移寄存器2 * /
    uint32 INTENAS; / ** <0x0014:中断使能寄存器* /
    uint32 INTENAC; / ** <0x0018:中断使能清除寄存器* /
    uint32 EXC1; / ** <0x001C:异常控制寄存器1 * /
    uint32 EXC2; / ** <0x0020:异常控制寄存器2 * /
    uint32 PRY; / ** <0x0024: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
    uint32 FLG; / ** <0x0028:中断标志寄存器* /
    uint32 AND; / ** <0x002C:AND共享控制寄存器* /
    uint32 rsvd1; / ** <0x0030:保留* /
    uint32 HRSH; / ** <0x0034:高分辨率共享寄存器* /
    uint32 XOR; / ** <0x0038:异或共享寄存器* /
    uint32 REQENS; / ** <0x003C:请求使能设置寄存器* /
    uint32 REQENC; / ** <0x0040:请求启用清除寄存器* /
    uint32 REQDS; / ** <0x0044:请求目标选择寄存器* /
    uint32 rsvd2; / ** <0x0048:保留* /
    uint32 DIR; / ** <0x004C:方向寄存器* /
    uint32 DIN; / ** <0x0050:数据输入寄存器* /
    uint32 DOUT; / ** <0x0054:数据输出寄存器* /
    uint32 DSET; / ** <0x0058:数据输出设置寄存器* /
    uint32 DCLR; / ** <0x005C:数据输出清除寄存器* /
    uint32 PDR; / ** <0x0060:漏极开路寄存器* /
    uint32 PULDIS; / ** <0x0064:禁用寄存器* /
    uint32 PSL; / ** <0x0068:拉选择寄存器* /
    uint32 rsvd3; / ** <0x006C:保留* /
    uint32 rsvd4; / ** <0x0070:保留* /
    uint32 PCR; / ** <0x0074:奇偶校验控制寄存器* /
    uint32 PAR; / ** <0x0078:奇偶校验地址寄存器* /
    uint32 PPR; / ** <0x007C:奇偶校验引脚选择寄存器* /
    uint32 SFPRLD; / ** <0x0080:抑制滤波器预载寄存器* /
    uint32 SFENA; / ** <0x0084:抑制滤波器启用寄存器* /
    uint32 rsvd5; / ** <0x0088:保留* /
    uint32 LBPSEL; / ** <0x008C:回送对选择寄存器* /
    uint32 LBPDIR; / ** <0x0090:回送对方向寄存器* /
    uint32 PINDIS; / ** <0x0094:引脚禁止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