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 ADC+PWM +Touch+HID ---Part 1

楼主:
板子拿到了,先冒个泡。
因为最后一刻才发现芯片标称只能烧写200次,来不及多要几片,现在只能严格地  “先设计”再“烧写”了。

-------------
  DIY主题:
   基本目标:实现 USB 温度计。用触摸按键启动和停止,以模拟按键的方式不断输出ADC的值。
   提高目标:如果能拿到 CH558&9 MINIEVT ,则进一步练习 USB Host,期望能用558 Host读554 HID。

  基本目标分解:(温度计 -- 计划使用NTC 热敏电阻,所以用ADC方式,不过8bit有点勉强)
  (A)-- 各功能模块实验:
   1. Touch: 实现:摸ch1 LED1 亮,摸ch2 LED1 灭,
   2. PWM:实现:摸ch1/2/3,分别输出占空比20/50/80%,摸ch4实现输出周期为10秒左右的锯齿波,外部RC滤波后,作为ADC的输入。
   3. ADC: 选择ADC通道,每0.5秒采样一次,测量上述锯齿波电压。
   4. HID Keyboard:模拟成为HID键盘,然后,程序内部不断输出数字行数‘xxx’ + 回车换行给PC的记事本
   5. 整合以上Demo,完成阶段1。

  问题:
   1. 看了前面别人的例子,似乎新建工程时不需要Keil拷贝标准的 startup.a51 做初始化?那么诸如清RAM,设置SP....这些是在哪里做的?
   2. CfgFsys()调用之后系统主频(Fsys)到底是多少?
     --在 debug.h 中看到 #define FREQ_SYS 12000000 //系统主频12MHz
     --在规格书看到的是:复位后的默认状态下,Fosc=24MHz,Fpll=96MHz,Fusb4x=48MHz,Fsys=6MHz。

网友:
1. 不需要.A51文件
2. 可以去pdf看一下时钟连接
没记错应该是cpu速度默认4分配 改一个寄存器可以做到全速24MHz工作

网友A:
想起来还欠你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还欠你的芯片

554芯片暂时不是问题,因为我还拿到一块559,可以10万次烧写, 这两天掉坑里,应该烧了100次了。。。

不过WCH官方应该做好 一份 559 EVB板子上的 ISD调试Demo的Hex,我现在遇到问题,想查看寄存器就没招。

网友:
part 2 暂时难产。。。(似乎不能编辑帖子?只能发新帖?)
先用 559 玩,其他都已经调通(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4113-1-1.html ) 。
但是559 的USB又不正常了。。

网友:
USB如果使用device模式,使用中断时候,注意不要跟其他中断打架,中断处理函数写的全是using 0的我见的多了,559支持中断嵌套,USB的中断优先级比较低,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USB设备的话,本身对枚举时间就是要协议要求的,耽误太久失败也正常。
沁恒公司有这么厉害的技术支持团队,为啥要自己琢磨呢,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在官网很容易找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