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计算电感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
这公式中的Io是怎么知道的呢?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A:
这电感平均电流 等于4.44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求助求助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感平均电流 等于4.44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求助求助求助啊!

这段文字,说的是“双输入Buck变换器”,不知道“双输入Buck变换器”是什么。
而且从文中看,这种变换器使用“开关管Q1和Q2”,亦即两支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感平均电流 等于4.44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求助求助求助啊!

“这电感平均电流 等于4.44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从文字看,该变换器中两支开关管并不同时工作。
Buck变换器电感平均电流,必定就是负载上的电流。

网友:
楼主应该结合书的其他章节看
这Io应该是峰值电流,要根据电源的拓扑结构
Buck变换器电感平均电I=Io
升压和降压升压平均电路=Io/(1-D)

网友:
书中有隐藏的毒,写书的人就没什么工程背景,或是没具体的搭过电源。选MOSFET不是生搬硬套死记选电流应力的多少倍,而是看你允许多少的管耗。很多应用中,MOSFET的额定电流达到实际电流有效值的5-10倍。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