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议栈怎么读取串口发来的数据

楼主:
10芯积分
我目前想用cc2530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然后通过广播的方式发送出来。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的想法一: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清中断标志
    temp = U0DBUF;
}

通过接收中断把字节一个一个地接收,但发现无论怎么发送数据给cc2530都无法触发接收中断函数,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已经打开总中断和接收中断IEN0 |= 0x84;

另外HalUARTRead函数怎么用啊,它需要形参buf,但我偏偏不知道怎么搞出一个buf

网友:
不会也吱个声吧,没人来我好谎额

网友:
中断没配置好吧,是裸机程序还是协议栈里面的??

ZigBee等无线通信的技术交流可以加入QQ群:575036716

网友:
可以直接用Ti的协议栈,里面有串口的函数。

网友:
串口设置
U0CSR |= 0x80;    串口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9;
U0BAUD |=59;
UTX0IF |= 1;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网友:
好像是儿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