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定时/计数器学习

楼主:
TA是一个16的定时/计数器,最多拥有3个捕获/比较寄存器。TA可以支持捕获/比较功能  PWM输出和定时器功能。TA还有扩展中断的功能,中断可以由定时器溢出产生或捕获比较寄存器产生。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源ACLK,SMCLK,或外部源TACLK INCLK。时钟源由TASSEL来选择,然后通过ID位来进行2 4或8分频。
      定时器的2种启动方式:
      1 :当计数到MCX〉0并且时钟源处于活动状态时。
      2:当定时器模式为up uo/down模式时,定时器可以通过写0到TACCR0来停止计数。定时器可以通过写一个非0的数值来重新开始计数。
        定时器模式控制:(操作模式由MC位来选择)。
        1:单调模式:用于计数周期不是0FFFFH的情况。定时器重复增计数值寄存器TACCR0的值,而它的值取决于定时周期,计数器计数周期为TACCR0+1。当计数到TACCRO的值时,中断标志CCIFG位置位。当其值返回0时,TAIFG中断标志置位。
       2:连续模式:计数器重复计数到0FFFFH,然后再从0开始增计数。捕获比较寄存器TACCR0以及其他捕获比较器工作方式一样。不理解其用途?...
       3: 增减模式:先增到TACCR0的值,再递减。每个周期中,CCIFG TAIFG只置位一次,当定时器计数由TACCR0-1到TACCR0时,CCIFG置位,由0001H到0000H时,TAIFG置位。支持在输出信号之间有死区时间的应用。具体理解??
        捕获比较模块:可以用于定时器数据的捕获或产生时间间隔。当CAP=1时,选择捕获模式。捕获模式用于记录时间事件,比如速度估计或时间测量。捕获输入CCIxA CCIxBL连接外部的引脚或内部的信号,这通过CCIS位来选择。CM位选择捕获输入信号触发沿:上升沿 下降沿或2者都捕获。若发生了捕获事件,定时器的值复制到TACCR寄存器中。
        比较模式:通过将CAP=0来进入。比较模式用于选择PWM输出信号或在特定的时间间隔中断。
        输出单元:每个捕获比较模块包含一个输出单元。输出单元用于产生如PWM这样的信号。每个输出单元可以根据EXU产生8种模式的信号。
        输出模式由OUTMOD位来确定。在输出模式间切换时,OUTMOD的一个位必须在过度时保持置位,除非是切换到模式0。切换的方法之一是用输出模式7作为过度状态。
        TA有两个中断向量:TACCR0 CCIFG的TACCR0中断向量,所有其他CCIFG和TAIFG的TAIV中断向量。
        TACCR1 CCIFG,TACCR2 CCIFG,TAIFG标志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中断向量寄存器TAIV用于确定他们中的哪个要求响应中断。最高优先级的中断在TAIV寄存器中产生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规定的数字,可以在程序中识别并自动进入相应的子程序。禁止定时器A中断不会影响TAIV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