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据采集卡求助

楼主:
求大佬详细讲解下思路和所需元器等等。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坐等大神

网友A:
采集什么怎么通讯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集什么怎么通讯接口

电压温度都可以,打算用rs-4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温度都可以,打算用rs-422

先AD转换,再买个转串口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