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自动布线时如何设置电源线和底线的线宽

楼主:
请问高手,AD10自动布线时如何设置电源线和底线的线宽?谢谢!

网友:
在规则里,和正常设置是一样的设置布线宽度 Width

网友:
再找电源线网络设置
根据具体需要设置某个网络编号的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找电源线网络设置
根据具体需要设置某个网络编号的线宽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楼主,尽可能的不要用自动布线的方法布线!要学会观全局,自己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