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开发板下载功能的验证

楼主:
对于新版的CH554开发板提供了2种下载方法,结合新版开发板的布局,其下载步骤如下,但似乎只有USB法是成功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经验证,串口法的两种方式未能实现!

网友A: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专门抓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专门抓个图。

是选取的V2.30之前的版本,且选择了UART1的连接方式,但串口下载是失败的。

网友B:
你好,可以拍个你板子跳线的照片给我看看,或者直接加我扣扣。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拍个你板子跳线的照片给我看看,或者直接加我扣扣。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我用v2.3版的软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