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room哪去了

楼主:
原理图中生成了room,但是PCB上却没有,room哪去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好像是比较新的版本试一下Project->Project Option->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e Rooms的选项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好像是比较新的版本试一下Project->Project Option->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 ...

去掉这个选项之后,PCB里面就有相应ROOM了?不是吧,我试了,还是没有啊。
我现在是想把room再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好像是比较新的版本试一下Project->Project Option->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 ...

由原理图 导入PCB时没有ROOM生成,从哪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原理图 导入PCB时没有ROOM生成,从哪里设置呢?

哪个版本的软件
感觉很是奇怪
原理图是否编译通过

网友:
是在哪里有个add room项,添加,自己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的软件
感觉很是奇怪
原理图是否编译通过

18的版本,新接触room的功能,不是很熟悉,谢谢哈!

网友C:
默认的情况下,rom是自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的情况下,rom是自动出来的

后期如何添加呢?或者说如果删除了,后期用到如何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