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BGA封装的电路板-无法烧录

楼主:
制作了一版电路板,用到了BGA封装的msp430f5529(球心间距0.5mm,只用到了20个管脚,所以打得盘中孔),用CCS仿真时出现了“unknown device”的问题,仔细检查了电路,发现了两个问题:
1. 单片机的DVCC2设计时没有连接电源
2. 盘中孔有的没有电镀平

因为不能确定问题到底处在哪里,想求助一下以上两点会不会就是仿真不成功的原因?
电路板单片机部分的截图 和 JTAG连线方式见附图

电路板上单片机部分

电路板上单片机部分

仿真四线制线路

仿真四线制线路

网友:
型号说错了,是msp430f5528

网友A:
确定是硬件焊接装配问题一定要排除,拆,重新焊,没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硬件焊接装配问题一定要排除,拆,重新焊,没说的

焊过两块了,都是不能连接

网友B:
盘中孔工艺要求高,制版成本会高的。我做过bga的ddr芯片,用的也是盘中孔,折腾到最后直接放弃了。建议把规则改一下还是用常规扇出比较好。这样良率高很多。

网友C:
所有的电源和GND引脚都要接好,否则会出现工作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D:
很显然是焊接或线路连接问题,排除后者就可以确认是前者。就BGA封装而言,如果楼主没有相关PCB设计和焊接经验,这里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中孔工艺要求高,制版成本会高的。我做过bga的ddr芯片,用的也是盘中孔,折腾到最后直接放弃了。建议把规 ...

常规扇出的话,因为间隙太小,在旁边打孔,孔径会太小,制作会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电源和GND引脚都要接好,否则会出现工作不正常的现象

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只能重新做板子了,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是焊接或线路连接问题,排除后者就可以确认是前者。就BGA封装而言,如果楼主没有相关PCB设计和焊接经 ...

画电路板和焊接都是找的有经验的人帮忙做的,拿到板子的时候,有几个打盘中孔的焊盘,没有电镀平,就是一个空空的过孔,是不是对焊接有影响,造成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电路板和焊接都是找的有经验的人帮忙做的,拿到板子的时候,有几个打盘中孔的焊盘,没有电镀平,就是一 ...

这个可不好说,BGA板对设计和焊接的要求很高,就算做过也不等于真有经验,除非大量做过,遇到问题在所难免。先检查连线等其它问题,没有其它问题就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