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持续的正弦信号

楼主:
怎么在程序中加入一个持续的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之前用定时器试过,但是进入定时器中断后就出不来了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器是无法“在程序中加入……正弦信号”的,只能令某引脚产生数字信号。
要产生正弦信号,可以考虑使用PWM技术,经低通滤波后产生近似的正弦信号。或者使用D/A产生近似的正弦信号。

网友:
进入中断出不来说明是程序编制有问题,用软件完全可以实现连续输出的,但若还有其它任务,得注意任务调度且MCU的性能和编程效率都要够高才能保证连续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器是无法“在程序中加入……正弦信号”的,只能令某引脚产生数字信号。
要产生正弦信号,可以 ...

这个信号我不需要输出,想在程序里叠加在一个电压信号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我不需要输出,想在程序里叠加在一个电压信号上

“这个信号我不需要输出,想在程序里叠加在一个电压信号上”
程序里的电压信号,必是一个数,或者数组。把正弦信号瞬时值按照你所需要的时间间隔加到数组中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我不需要输出,想在程序里叠加在一个电压信号上”
程序里的电压信号,必是一个数,或者数组。 ...

如果是AD采集到外部电压信号再叠加正弦信号,这个先生成一个正弦信号存在数组里,然后依次拿出来加到AD采集到的信号上就行了,但是必须注意AD采集的信号与正弦信号的时序关系。
如果是直接内部生成的信号叠加这个直接整啊y=100+10*sin(2*PI*i/FFT_LENGTH)+30*sin(2*PI*i*4/FFT_LENGTH)+              50*cos(2*PI*i*8/FFT_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