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问题

楼主:
新换一家公司,接手一个项目,做的是激光粒度仪。
用FPGA做的。我是FPGA菜鸟一个,刚开始学。
我大概看了一下,程序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原理图形式的文件。
我看的头都大了。
谁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把工程发给他帮我看一看。费用我出。
谢谢了。

网友:
联系 flyindeath@126.com

注明时间进度要求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Leijiaqi IS
        PORT(SAMPLE_CLK,RESET:IN STD_LOGIC;
                DATA_INPUT: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RESULT:OUT STD_LOGIC_VECTOR(47 DOWNTO 0));
END Leijiaqi;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Leijiaqi IS
        SIGNAL TEMP:STD_LOGIC_VECTOR(47 DOWNTO 0);
BEGIN
        RESULT<=TEMP;
        PROCESS(SAMPLE_CLK,RESET,DATA_INPUT)
        BEGIN
                IF(RESET='1') THEN
                        TEMP<=X"000000000000";
                ELSIF(RISING_EDGE(SAMPLE_CLK)) THEN
                        TEMP<=TEMP+DATA_INPUT;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用VHDL写的吗?看着不像veri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 ...

VHDL

网友:
这个原理图方式简单,例程实现应该不难,就是需求不明确。。。。。。。。。。。。。。

网友:
不会,绑定了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先用对相应的开发工具,xlinx的用ISE,VHDL代码的话
头文件
实体(输入输出)
说明中(其他模块元件、连接信号)
操作:例化和process.
你就看作先描述封装、后描述元件和信号信号线,后面begin就是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 ...

VHDL很好看的,先是头文件,unsigned是用于+-运算、arith用于文本读写.
实体:就是你要做的模块的输入输出
说明:元件(其他模块)、信号,你的例子里没用到其他模块。
bgin部分:process(敏感变量)根据变量赋值,信号用<=,例化:连接信号到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