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注入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对于三极管来说,有的文献写在EMP注入下,三极管失效模式是B-E结短路,但是有的文献写B-C结更敏感,更容易被损坏。
所以现在是BE结更容易先损伤还是BC结。

网友A:
据经验,是BC结损坏为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经验,是BC结损坏为多。

我想问下,为什么好多文献通过仿真的出来,在电磁脉冲下 B-E结短路为主要的失效模式,BE结更容易损伤;但是有的文献说BC结损伤所需的能量比BE结的小很多,说这就有所矛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好多文献通过仿真的出来,在电磁脉冲下 B-E结短路为主要的失效模式,BE结更容易损伤;但 ...

“好多文献”和“有的文献”矛盾,哪个为真,我可不知道。

网友C:
楼主的文献抛开三极管的三个状态在研究吗
在电磁脉冲下 B-E结短路为主要的失效模式,,,这个必须结合电路形式进行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文献抛开三极管的三个状态在研究吗
在电磁脉冲下 B-E结短路为主要的失效模式,,,这个必须结合电路 ...

好像都是BE正偏 bc反偏的时候研究的

网友:
这个可实在不好说,得区分具体电路,甚至还跟晶体管型号、PCB布局走线等导致的分布参数有关。另外,EMP的持续时间、峰值和能量分布等也有影响。

网友D:
补充:从应用的角度讲,不必关心哪个结更易损坏,做好防护才是关键。如果是探讨理论,那么第一步是建立具体的电路模型,否则泛泛而谈并无实际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补充:从应用的角度讲,不必关心哪个结更易损坏,做好防护才是关键。如果是探讨理论,那么第一步是建立具体 ...

我想问下,三极管基极注入EMP主要形式是 be结的断路 还是短路,感觉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三极管基极注入EMP主要形式是 be结的断路 还是短路,感觉都会有?

你难道就不看前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