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多个串口(分布在不同位置)的输出?

楼主:
请问一下,我现在有5个Telos B板子,在5个位置上,目前看来没办法把他们连接在同一个USB HUB上读取输出,我需要的是收集他们从开始一直到某个时间点的串口输出,有什么办法吗?打印,存储在本地貌似空间不足。

网友:
如果你说的串口是232串口,可以通过485组网。如果是USB,距离不远且为USB从设备的话,才可以用USB HUB。如果是USB主设备,倒是可以通过USB串口桥转成232再用485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