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
信号发生器输出后接一个电容,再连接到单片机引脚,测频率,怎么没有啊。如果不接电容的话,就能测

网友:
信号发生器中的,uni,bi是什么意思啊,图片左上方的

网友:
图片实在太不清楚,联接线都看不见。
既然是仿真图,不妨屏幕截图,然后再贴出来。最好是把仿真中的示波器波形也贴出来。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连的

网友A:
为什么发图不清楚啊,我的在我手机里看跟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图不清楚啊,我的在我手机里看跟清楚啊

如果是手机操作,注意发图时选择“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