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值处理的VHDL程序请教

楼主:
各位大神,DS18B20温度值处理成BCD数的VHDL程序中除以1600看不懂,为什么不是除以1000?
       process(temperature)
         begin
         --if(neg_flag = '0') then --温度为正数
        var4<=CONV_INTEGER(temperature)/1600;   --百位
        var3<=CONV_INTEGER(temperature)/160rem 10;   --十位
        var2<=CONV_INTEGER(temperature)/16rem 10;   --个位
         var1<=CONV_INTEGER(temperature)*10/16rem10;   --小数点后一位
         --end if;
         bcd_data(15 downto12)<=Conv_Std_Logic_Vector(var4,4);
         bcd_data(11downto8)<=Conv_Std_Logic_Vector(var3,4);
         bcd_data(7downto4)<=Conv_Std_Logic_Vector(Var2,4);
         bcd_data(3downto0)<=Conv_Std_Logic_Vector(Var1,4);
         end process;

为什么除16的倍数?既然已经用CONV_INTEGER转换成整数了,为什么不是除以10的倍数而是16的倍数?
请给解惑!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网友A:
B(1111) = D(15) ,8421类型的转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111) = D(15) ,8421类型的转换啊

我说的是这里“var4<=CONV_INTEGER(temperature)/1600;   --百位”,为什么不是除以1000,既然转换成bcd数应该除以1000,而除以1600是取出百位的16进制的系数,这里看不懂,哪位给解惑!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