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电源脚接电解电容

楼主:
外接24V电源输入,输入的时候接了680uF的大电容,有什么用?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38(680UF)左边和右边的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不怎么懂

网友A:
把电容拆掉,负载加大,对比一下输入电压,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拆掉,负载加大,对比一下输入电压,就能看到效果了

本来想找个水泥电阻当负载使用,但没找到小于2W的水泥电阻,没办法用示波器看效果了,前辈能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
“有什么用”不是用示波器看“左边和右边的波形”能够看出来的。
应该如3楼所说,有这个电容和没有这个电容两种情况对比,才能够看出来。

网友B:
MC34063输入端串联了6.8欧电阻,如果你的24V电源不是工频变压器副边交流整流但未滤波出来的,估计这个680uF电容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34063输入端串联了6.8欧电阻,如果你的24V电源不是工频变压器副边交流整流但未滤波出来的,估计这个680uF ...

见笑了,刚开始我想会不会是滤波的作用,所以才看了C38左边和右边的滤波,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C34063输入端串联了6.8欧电阻,如果你的24V电源不是工频变压器副边交流整流但未滤波出来的,估计这个680uF ...

这以这样理解吗?如果24V电源是交流整流滤波出来的,这个680uF的电容就有作用,具体是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以这样理解吗?如果24V电源是交流整流滤波出来的,这个680uF的电容就有作用,具体是有什么用呢?

我在6楼回复的是“工频变压器副边交流整流但滤波出来的”。意思是说,设计者把整流管放到了另一块板子上,而把滤波用的这个电解电容放到了这块板子上。若如此,则这个680uF电容有用。这种情况,拿掉这个680uF电容,工频整流就没有滤波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6楼回复的是“工频变压器副边交流整流但未滤波出来的”。意思是说,设计者把整流管放到了另一块板子 ...

DC24V电源是直接购买的成品,而24V转DC5V自行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24V电源是直接购买的成品,而24V转DC5V自行设计的

那么这个680uF电容作用不大,估计你的这个电路去掉此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毕竟还有C40在。

网友D:
滤波电容的容量还跟输出纹波参数有关,而且测试时不能用固定负载,因为绝大多数实际负载都是变化的。同一纹波参数要求下,负载变化率越高,越要求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的容量还跟输出纹波参数有关,而且测试时不能用固定负载,因为绝大多数实际负载都是变化的。同一纹 ...

我后面还是买个2W的水泥电阻用示波器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后面还是买个2W的水泥电阻用示波器看看怎么回事?

那观察不出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观察不出什么的。

是不是只有在负载变化的时候这个电容才有作用,才能用示波器看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有在负载变化的时候这个电容才有作用,才能用示波器看得到

是这样的,比如你把电阻以10Hz的频率与电源接通-断开,那电源输出波形与空载和长连电阻时均不同,甚至负载变化率不同,输出波形都不同。

网友:
关于电源输出电压与负载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其实不难理解,稳压电源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串接一个电阻,负载也简化为一个电阻,当负载电阻不同,根据欧姆定律,显然电源输出电压就不同,而滤波电容有助于减小这个不同。原则上,滤波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滤波电容的容量与价格有关,容量过大时还有个上电暂态的大充电电流问题,所以现实中不会无上限的选滤波电容,而是根据输入电压波动率、负载变化率以及输出功率、纹波要求等来合理选择。

网友:
晕,回帖又需要审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比如你把电阻以10Hz的频率与电源接通-断开,那电源输出波形与空载和长连电阻时均不同,甚至负 ...

原来如此,那这个电容的大小是怎样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比如你把电阻以10Hz的频率与电源接通-断开,那电源输出波形与空载和长连电阻时均不同,甚至负 ...

@maychang 请教一个本贴以外的话题,三极管的直流放大系数是一个范围,假设为160-300,那实际电路计算中,具体按多少倍计算呢?

网友: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