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阻放大中的增益与反馈电阻R的关系

楼主:
如图V0=Ip*R

增益是这样计算吗  G=20lgR ? 感觉这个电阻R就是放大倍数 这样计算应该没错吧。

按照增益带宽积计算
GBP=BW*G    电阻R=200K  可以算出G=106  BW=15.09MHZ

但是它这个手册上的BW=275MHZ下G=10有点看不懂了

另外我的输入脉冲是一个2KHZ,脉冲宽度仅为150ns左右的窄脉冲,那么这时频率是照150ns下的频率计算还是按照2KHZ计算?
求助,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
“它这个手册上的BW=275MHZ下G=10有点看不懂了”
G=10,说的是测试条件,即275MHz是在G=10情况下测量出来的。

网友:
“我的输入脉冲是一个2KHZ,脉冲宽度仅为150ns左右的窄脉冲,那么这时频率是照150ns下的频率计算还是按照2KHZ计算?”
都不是。
脉冲重复频率是2kHz,宽度150ns,这样的脉冲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很可能谐波含量比基波还要高)。要想不失真地将该脉冲放大,放大器的带宽需要无穷大。实际上当然不可能有无穷大带宽的放大器,但若要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比较接近,波形还“看得过去”,放大器带宽至少也要150ns倒数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网友A:
“感觉这个电阻R就是放大倍数 这样计算应该没错吧”
没有错。要不然怎么叫跨阻放大呢?

网友B:
楼主的带宽计算是错误的。
GBP=BW*G这个公式中,G必须是一个无量纲的比值。但是跨阻放大器的增益是按照输出电压与输入电流之比计算的,所以其增益是一个具有电阻量纲的值。对于这个具有电阻量纲的值,并不适合用分贝作为计量单位,所以G=20lgR的算法是不对的。
手册上BW=275MHz@G=10,指的是作为电压放大器时,当增益为10倍(注意不是10dB)条件下的-3dB带宽。这个值是通过实验得到的最佳值。注意,这个值甚至不满足GBP=BW*G,这是因为OPA657这个运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补偿,所以在闭环增益较小时其闭环频率特性在高频端有过冲,这个过冲导致闭环BW>GBP/G。
在跨阻放大器中,影响带宽的是信号源的分布电容、反馈网络以及运放本身的频响。估算跨阻放大器的闭环带宽应该用以下公式:BW=sqrt[GBP/(2*pi*Rf*Cs)],其中Rf为反馈电阻,Cs为信号源分布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阻R就是放大倍数 这样计算应该没错吧”
没有错。要不然怎么叫跨阻放大呢?

你好,这个跨阻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是R和C并联之后的阻抗值吗???请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跨阻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是R和C并联之后的阻抗值吗???请前辈指导,谢谢!

这个跨阻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是R和C并联之后的阻抗值吗?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带宽计算是错误的。
GBP=BW*G这个公式中,G必须是一个无量纲的比值。但是跨阻放大器的增益是按照输 ...

谢谢    我算下试试看    在做激光测距   OPA657用来放大光电流

现在碰到  同样距离光从不同角度打在APD上   发现上升沿变化比较大

就想到是不是带宽和增益的问题  就来问下了

网友:
所谓transimpendance,互阻抗放大器,就是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很小,因此需要电阻(200k)来放大,得到可以测量电压信号。

选择运放重点是低偏置电流。

网友:
取总电容为45pf  Rf=200K   根据2式可算出f=168.2K
想问下大家这里的频率f指的是正弦波的频率是168.2K吗?

网友B:
凡是这种涉及到截止频率的,都是指正弦波频率,如果信号不是正弦波,须考虑其分解后的频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这种涉及到截止频率的,都是指正弦波频率,如果信号不是正弦波,须考虑其分解后的频谱

分解指的是傅立叶展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算下试试看 在做激光测距 OPA657用来放大光电流 现在碰到 同样距离光从不同角度打在A ...

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