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现在有一张完整的原理图和PCB图,手里也有对应的PCB板,但PCB板上有好多对应的焊点没有丝印的,不知道对应的器件是什么。请问怎么在AD16中利用原理图和PCB图找到对应位置的器件啊?

网友A:
都有PCB图,打开对着看不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改动的话,PCB应该是跟板子上的器件位置对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PCB图,打开对着看不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改动的话,PCB应该是跟板子上的器件位置对应的

之前不知道怎么看,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知道怎么看,现在知道了,谢谢

哦哦,解决了就行,

网友:
焊点没有丝印的说法不对吧,,
器件的丝印应该是隐藏了
设置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