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64F配置成daplink,调试nRF51822,闪退了!

楼主:
把FRDM-64K配置成DAPLINK,下了k20dx_frdmk64f_if_crc_legacy_0x5000.bin文件!

然后,切断板上J11,使DAPLINK能通过J9,可以调试外部片子(NRF51822)
,然后连接了NRF51822的SWDDIO,SWDCLK,NRST

复制个*。HEX文件到FRDM-K64FD盘下,前面3个脚是有波形输出的
可复制时,就卡了会,一会就关闭了!

我想NRF51822最小系统板,没有扩展外设片子,起码用DAPLINK复制烧入HEX应该可以的吧!结果卡了!

网友:
用MSD方式是不行的,DAPLink只包含一种芯片的写入方法。

网友A:
请问搞成功了吗?我也想用stm32F103替代MKL26Z,为NRF51822下载程序。

目前是用MKL26Z下载了microbit的固件实现,但MKL26Z价格也有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搞成功了吗?我也想用stm32F103替代MKL26Z,为NRF51822下载程序。 目前是用MKL26Z下载了microbit的 ...

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