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选择贴片自恢复保险丝的注意事项

楼主:
PTC自恢复保险丝按封装结构,可分为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和插件自恢复保险丝,两种能做到的电压值也不一样。

在自恢复保险丝的技术指标中,有一项技术指标是Vmaxi,表示保护器在阻断状态下所承受的最大电压。也就是说:保险丝串联的电路中,当电路的电流出现异常的状态下,保险丝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低电阻跃变为高电阻,从而阻止异常大电流的流过,保护后续电路不受大电流的破坏,这时电路的电压几乎全部加在保险丝上。如果这时加在保险丝上的电压超过Vmaxi,很容易造成保险丝的损坏,出现永久性的破坏,使保险丝出现不能恢复的现象。

贴片保险丝主要应用于锂电池、数码相机、逆变器、LED驱动、笔记本、背光源、液晶驱动电路、电动工具、电动玩具等电子产品。从传统的玻璃管保险丝,到微型保险丝、贴片自恢复保险丝,由于产品工艺上的差异,它们的选型的侧重点也略有不同。

那么贴片自恢复保险丝选用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贴片自恢复保险丝的选择涉及下列因素:ED驱动、笔记本、背光源、液晶驱动电路、电动工具、电动玩具等电子产品。从传统的玻璃管保险丝,到微型保险丝、贴片保险丝,由于产品工艺上的差异,它们的选型的侧重点也略有不同。脉冲、冲击电流、浪涌电流、启动电流和电路瞬变值。贴片保险丝尤其关注这一点,由于体积小带来的工艺方面的原因,贴片保险丝的抗冲击能力远小于同样额定电流的玻璃管保险丝或其他体积较大的保险丝。

2、电路的过载电流大小及过载电流存在的最短和最长时间。通常需要使用示波器测试和理论计算相结合判断过载电流大小。对保险丝的基本要求是不该断的时候不能断(比如在出现浪涌电流的时候),该断的时候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内断(比如出现需要切断的过载电流的时候)。

3、保险丝的环境温度。贴片保险丝应用于便携式设备时,要适当考虑保险丝的温升,也就是考虑保险丝额定电流的折减。保险丝工作时的环境温度应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之内,当保险丝周围的环境温度超过25℃时,应参照温度折减曲线降级使用。

4、施加在保险丝上的外加电压。通常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应用于便携式设备,电路工作电压一般都不高,只要贴片自恢复保险丝的额定电压高于电路工作电压,就可以放心选用。

5、产品的认证。例如出口到北美,一定需要有UL或CSA认证。目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还需要符合欧盟的RoHS指令,也就是通常提到的SGS等环保认证。

网友:
可恢复保险丝PTC 小尺寸,多变的型态,极低的热发散,是传统保险丝、双金属保险丝、以及限流集成电路所无法比拟,最适合应用在低压直流或交流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