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恒流调光IC可控硅调光】

楼主:
方案特点:
1.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
2.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
3.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
4.去电源化:LED与IC一起焊在铝基板上,去掉冗杂的电源
5.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段恒流线性ICVAS1106分段恒流线性ICVAS1106,去电源化方案,LED驱动IC,无点解,高PF,过EMI
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  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  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  去电源化:LED 与IC一起焊在铝基板上,去掉冗杂的电源  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
VAS1106高效率led可控硅调光驱动方案芯片:特点:
单颗功率8W;
效率90%;
功率因素大于95%;
封装:ESOP-8

网友:
可控硅调光电源方案VAS1106无频闪调光方案注意事项:
1、IC底部有散热焊盘,一定要焊到板子上,以保证IC散热充分
2、分段越均匀调光效果越好,第一段LED个数越多效率越好,所以分段比例需在调光效果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