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HPS如何直接访问DDR3中的某段地址

楼主:
目前已经用FPGA通过AXI对HPS的DDR3写入一段数据,但是我想用HPS直接访问DDR3将这段数据读出来。但是在写.c的时候有些无从下手,DDR3作为HPS的外设还需要通过mmap虚地址映射吗?如果需要的话该怎么做呢?
希望得到指点,谢谢诸位大侠!!

网友A:
你怎么确定你已经用FPGA向HPS端的DDR3写成功了数据。
一般流程是在ARM上写个驱动,在驱动里面分配一段存储空间,得到物理地址,
然后通过在c程序里对调用驱动程序完成读写。在FPGA中这用这个物理地址进行读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你已经用FPGA向HPS端的DDR3写成功了数据。
一般流程是在ARM上写个驱动,在驱动里面分配一段存储 ...

嗯……是用的官方给的demo改的……用fgpa to sdram的接口写入hps端的ddr3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是用的官方给的demo改的……用fgpa to sdram的接口写入hps端的ddr3中

官方demo应该也有对应的Linux驱动用来在c语言中访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demo应该也有对应的Linux驱动用来在c语言中访问的吧

嗯嗯准备参照 Nios_Access_DDR3 的demo~
谢谢你~

网友:
直接mmap 實體位置就好了

這邊有個讀memory實體位置資料的小程式,參考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