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CH554单片机在GPIO下降沿中断下的一个严重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应用需要用到CH554E的GPIO中断,我把GPIO中断配置成了P1.5的下降沿触发,然后进入中断做一些事,结果发现进了中断出不来了!根据CH554的PDF的第20页底部对GPIO中断使能寄存器(GPIO_IE)的描述和第23页底部对PIN_FUN的bIO_INT_ACT的描述,bIO_INT_ACT本应该在进入GPIO中断服务程序时会自动清零。然而实际情况是bIO_INT_ACT保持1。为了显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排除其他东西的影响:
#include "ch554.h"

sbit qaq = P1^6;

void main() {
        EA = 0;

        GPIO_IE = bIE_IO_EDGE | bIE_P1_5_LO;        // Enable GPIO interrupt on P1.5, falling edge
        IE_GPIO = 1;        // Enable GPIO interrupt

        EA = 1;
}

void GPIOInterruptEntry(void) interrupt INT_NO_GPIO {
        qaq = ~qaq;
}

程序期待效果是每一次P1.5下降沿进入中断之后把P1.6给取反,P1.5低电平时啥都不做。
烧入程序效果是,上电之后P1.5 P1.6持续高输出,这个是正确的。然后导线短路P1.5到地然后松开,P1.5恢复高电平。此时测量P1.6会发现P1.6上有个高频振荡,几百KHz。

大伙儿有木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2333333还是我的使用姿势不对x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ikka0w0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补充内容 (2018-4-17 15:19):
注: 不是单片姬的问题是楼主使用姿势的问题233333

网友:
GPIO中断,触发中断以后,如果要清除中断,不是直接清除中断标志就能清除的,需要先把边沿触发改为电平触发,然后清除中断标志,再改为边沿触发,这样就能清除边沿触发的中断了。

网友:
根据楼上的说法 在中断刚开始的地方加入
        GPIO_IE &= ~bIE_IO_EDGE;

后问题解决,但是有个疑问就是,数据手册原文是
bIE_IO_EDGE 该位为1 选择边沿中断模式,GPIO引脚输入有效边沿时产生
中断标志bIO_INT_ACT 并请求中断,该中断标志无法软件清
零,只能在复位时或电平中断模式下或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
程序时被自动清零

注意是 或!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时被自动清零

现在更新下我的理解
1. GPIO_IE = bIE_IO_EDGE | bIE_P1_5_LO; IE_GPIO = 1;配置P1.5中断为下降沿模式
2. 当P1.5跳变为低电平时触发中断
3. 在中断里GPIO_IE &= ~bIE_IO_EDGE;将中断改为低电平模式,此时如果IO脚是低电平则bIO_INT_ACT=1,高电平会让bIO_INT_ACT变成0,相当于硬件自动清零了
4. 然后在中断里程序IE_GPIO=0;关闭GPIO下降沿检测
5. 下次需要捕获下降沿的时候再用1的方法开启下降沿捕获

网友:
手册讲了,时在复位清除标志或者电平模式下进入中断自动清空,所以在边沿模式进入了中断,在中断中将触发改为电平模式,才能满足清除中断的要求。

网友:
这不是芯片问题呢,请帮忙把标题改一下,防止给别人造成误导哦。

网友A:
窝错惹QAQ 咱不会编辑帖子肿么破QAQ
还是超时之后就不能修改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窝错惹QAQ 咱不会编辑帖子肿么破QAQ
还是超时之后就不能修改惹

估计是超时就不能修改了

搞清楚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