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线布线的问题

楼主:
画PCB的时候,100khz的信号线一定要等长吗?

网友A:
100KHz的频率不高,不需要做等长,100MHz的话就很可能需要了,而几百MHz那就一定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KHz的频率不高,不需要做等长,100MHz的话就很可能需要了,而几百MHz那就一定需要。

对于差分输出芯片AM26C31,它输出的差分信号之间需要接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差分输出芯片AM26C31,它输出的差分信号之间需要接电容吗?

不需要,你想接电容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想接电容的依据是什么?

差分信号之间接电容滤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之间接电容滤干扰

你这叫“目的”而不是“依据”。目的能不能实现,在于依据是否靠得住,深入思考吧。

网友:
应该不需要等长吧,不过有时候需要考虑信号的干扰问题,尤其是需要做各种电磁干扰试验的,设计电路更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