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对外部脉冲计数,能检测到的脉冲幅值最小为多 ...

楼主(2018-04-13):
STM32的TIM对外部脉冲计数,能检测到的脉冲幅值最小为多少?
请问:STM32的TIM对外部脉冲计数,能检测到的脉冲幅值最小为多少?

网友A:
你看一下手册里的说明。输入高低电平,都是有范围的。看看高电平最小值是多少。得到一个理论参考值。再实际测试一下。尽量不要处在临界状态。否则容易导致误判。待测信号电压达不到,就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