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电阻冲击实验的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给一个电源模块的软启动电阻做冲击实验
用继电器控制,给母线电容充电10秒(继电器开)
然后关闭继电器15秒,用功率电阻给母线电容放电
以此循环
现在示波器测的波形,黄色为母线电压(差分探头测)
青色为软启动电阻电流(电流钳测)
【1】电流尖峰前,电流为什么会先反向了一下?(图中左下角的青色竖线部分)
【2】电流尖峰后,软启动电阻被短路掉,此时应该软启动电阻的电流降到0,下方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的负波形?

网友:
连继电器等如何联接的电原理图都没有,怎么能够知道“电流为什么会先反向了一下”?

网友:
从波形看,明显存在振荡波形。应该是电路中存在分布电感,与电容构成振荡回路了。不过,不给出具体电路,就是这样的文字描述,恐怕神仙也没法帮你。

网友A:
电路中必然存在感性元件或分布参数,现实中的导线、PCB等都有分布参数,也必要包括感性环节,甚至测试探头本身都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必然存在感性元件或分布参数,现实中的导线、PCB等都有分布参数,也必要包括感性环节,甚至测试探头 ...

谢回答,还有几个相关提问
【1】你意思是说电路中是存在分布电感,和电容形成了震荡?
【2】电路震荡或者震荡电路一直没有理解透,以前的了解就是电能从电感传到电容中,再从电容传回电感,以此循环,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3】电路震荡形象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有时候还要特意加入震荡电路,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回答,还有几个相关提问
【1】你意思是说电路中是存在分布电感,和电容形成了震荡?
【2】电路震荡或 ...

A1:是。
A2:简单理解是这样。
A3:振荡就是电压/电流幅值等电参数随时间的周期性反复变化。有些应用需要振荡电路比如无线电台,因为只有一定频率的交流能量才能转换为电磁波,再比如开关电源使用振荡电路来将直流转换成交流以便使用变压器或储能电感改变电压,时序数字电路则需要一个时钟源,这也是振荡电路产生的。
另外注意,是“振荡”而不是“震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是。
A2:简单理解是这样。
A3:振荡就是电压/电流幅值等电参数随时间的周期性反复变化。有些应用 ...

谢谢,开关电源里面把直流变换成交流的部分就是振荡电路的话,图中DCDC电路,MOS管和驱动芯片的配合就是把直流转为交流,再通过变压器升降压,这部分就是振荡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开关电源里面把直流变换成交流的部分就是振荡电路的话,图中DCDC电路,MOS管和驱动芯片的配合就是 ...

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和电路结构,感兴趣的话最好去看书,本站下载栏目里就有不少。